开机显示“turn off power AND REINSTALL THE JUMPER in normal mode posiron”

楼主(2010-08-05):
一块intel原装板子 换了个显卡插槽 ,开机显示“turn off power AND REINSTALL THE JUMPER in normal mode posiron”

中文提示: 关闭电源,主板跳高级模式去!

问题是主板上九两个跳线 一个是 BIOS 跳线   一个是声卡跳线

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跳线帽 没插对吧 仔细检查下

网友:
跳线帽 插对了呀!插不对 都点不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