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伤还是自身原因造成?

楼主(2010-08-05):
排除外力撞击,挤压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吗?
原因

网友:
明显是漏液了啊

网友:
粘了水就是这样了,碰到几个了。

网友:
嘿嘿……你这不像漏液看上去好像是压伤的情况。我这里就有一个和你这情况相似的。

网友:
用户说放桌子上就没碰过。是自己漏液的

网友:
看着是挤压的

网友:
又碰到一个,这个是自己亲属的,他告诉我是进水了

网友:
进水的一般都是圆形斑,挤压的就不一定了

网友:
进水的没过质保,返厂给修了。花了120元。看来进水的把水迹清理掉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