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945主板DDR2内存电压3。3V 变为了1。8V 后查到是3。3V

楼主(2010-08-05):
精英945主板DDR2内存电压3。3V  变为了1。8V    后查到是3。3V同1。8V的线路连通短路了,主板有时能显示,但是在BIOS画面会死机,有时没有反应跑00,那里出了问题?

网友:
查一下主板是不是有双路供电场管坏了

网友:
内存供电肯定是正常的

网友:
内存没有时钟电压

网友:
双路供电场管是在那个位置?

网友:
内存旁的几个场也查过是好的

网友:
问题应该不在内存供电这,跑00的时候跟能亮的时候各供电都一样吗?对比一下不就知道是哪的问题了吗
     精英的主板U座空焊的多,LZ考虑下U座吧

网友:
DDR2内存供电就是1.8V呀,不明LZ意思。

网友:
有时候能亮,可能南桥或者座子空焊了 。。。电压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3.3V与1.8V相通一般是内存供电管坏  还有就是RT9173坏  可以到资料区找一下这个板的图 看

网友:
我讲的是用内存假负载是,3.3V电压只有1.8V     但是1.8V电压是1.8V正常

网友:
现在测CPU假负载各电压正常,  但是内存假负载:3.3V电压的只有1.8V,1.8V电压测试点电压是1.8V.   还有是内存假负载的时钟电压没有,已加焊过北桥,之前有时正常亮机,有时不行,加焊后反尔没有一次可以亮机

网友:
CPU 座,北桥,南桥都加过焊了

网友:
那个3.3v请问下是内存那个脚位的。。238pinSPD供电么 ?

网友:
3.3V是用内存假负载上的3.3V测试点测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