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帮忙,关于V3000声卡问题

楼主(2010-08-05):
自己的笔记本声卡有时候有,一会又没有了。声卡芯片是CX20549-12Z加过焊也换过了主板是单桥的那种上AMDCPU的。有没有大侠能说下这个声卡的工作条件和重要引脚

网友:
用的是什么系统啊,可能是系统与硬件不兼容。。

网友:
不是系统问题。同一个系统。有时候他自动出来。有时候又没有。安装版原版。WIN7都装过了。用软件监察的时候都没有声卡

网友:
查南桥到声卡的ac97总线

网友:
接口换过吗?耳机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哪几条是到南桥的总线。望板主指点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是耳机接口问题。排除过了

网友:
把那个声卡小板去掉,喇叭也会有声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