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寸的dell液晶自动变色。

楼主(2010-08-05):
17寸的dell液晶自动变色,一下红色,一上绿色,一下蓝色。不知道怎么搞。请高手指教一下。

网友:
     按键有没有问题?把换键全部给换了度一下看行不?

网友:
进工厂模式重新设置一下,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按什么健进入工厂模式?

网友:
按键没有问题。

网友:
在工厂模式了,接到主机上试试,如果能正常用就OK,

网友:
按键坏,很多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还不好的话你就刷一下程序看看行不行呐……很多的都是要自己去试的。

网友:
现在我也碰到过几个这样的机器。。。有的放一段时间就自己好了。有的改了驱动板。。。

网友:
是按键开关漏电,进了工厂老化模式,换按键开关后进工厂模式关掉老化式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故障还未见到过,你的方法记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