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来的数字万用表,用二极管档短接表笔为什么不是000?

楼主(2010-08-05):
请教大家买来的数字万用表,用二极管档短接表笔为什么不是000?而显示是003,是不是质量问题,蜂鸣器是响的。

网友:
003是你表笔的阻值。是正常的

网友:
你的表针接触不良,,表本身也有一点点的误差,

网友:
我用镊子插入孔中,发现二极管档是002,
电阻2k档短接是000,电阻200欧姆档短接是0.6欧姆

误差不大,我不管它了。

网友:
是表笔的误差,你拔出来再插进去试试.

网友:
一般来说低档表的表笔有零点几欧的阻值很正常,用200欧挡短路表笔结果一样。

网友:
没坏。万用表本身就有误差的。

网友:
万用表档次不够。我的是000。

网友:
引用商家说的话:

<<<另外碰到一些朋友,对于二极管测试档位有很高的要求,就是一定要二极管测试(就是蜂鸣档)归零的,这个表不能达到,经过我们的大量测试,UT39A的二极管测试(就是蜂鸣档)的阻值在1欧姆左右,这个也是正常现象,不是质量问题,如果有这方面有高要求的买家,请选择福禄克的15B,或者优利德高端表,这款产品满足不了您的要求!不能同意这个观点的请绕道!!!!!!!!!!凡拍下这个产品并付款的买家都视为同意我们这个观点!>>>>

网友:
是本身的误差  不影响使用的

网友:
要好买福禄克呀 !保证000

网友:
质量不好,如果你确定接触上没有问题的话。

网友(2012-04-18):
我新买的万用表,上面也是显示的是003,怎么办啊?

网友:
这个003是电压,也是由于接触电阻引起的。偶用的福禄克83的老表,表笔是另外配的,也不归零,
没任何问题。修东西不怕这种误差的

网友:
表笔当然有误差啦,哈哈

网友:
这是零位误差,没事,只要测量的值减去零位误差值就是准确值。

网友(2013-08-20):
这可以肯定地说是有问题的。我的表现在也有这个毛病了。

网友:
正常,如果在意直接买好点的万用表

网友:
估计是表笔或连接线的阻值,要不就是接触是否不良导致啊。

网友:
正在学习使用万能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