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260求助

楼主(2010-08-05):
联想E260,开机诊断卡跑20不动,但是机器能点亮,刚出来联想的LOGO就自动掉电,求助

网友:
应该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加焊下CPU供电IC

网友:
能到LOGO的画面。一般都是北桥虚焊的。。加焊试试

网友:
是不是散热不好,,看一下CPU,有时CPU不稳定也会掉电的

网友:
   刷BIOS   换时钟  重做南桥或更换 百分之90会好  课要先确定软件问题那  还有内存不稳定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