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E178FP怎么进入工厂模式

楼主(2010-08-05):
DELL的液晶显示器(E178FP)只有一个"+",一个"-"和一个不知道是MENU还是ENTER的键,剩下的一个就是电源键了 。不知道怎么进入工厂模式 ,请那位知道的教一下怎么操作。
液晶显示器

网友:
在关机的状态下,先同时按住“ENTER”键和”+”键,再按下电源键打开显示器。再按“MENU”键即可。

网友:
1楼的 能不能帮我看看 这个显示器的电源IC的型号 是不是NCP1203D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