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接到一个组装机用它WD 1T的硬盘机 ...
❀❀今天接到一个组装机用它WD 1T的硬盘机器就非常的慢

楼主(2010-08-05):
今天接到一个朋友的组装机,用它WD 1T的硬盘,机器就非常的慢。连开几个程序就卡。或死机
换上我的硬盘希捷320G就没有这个毛病了。。这是怎么回事那。
它的配置是:CPU:AMD*4 630
主板是:V星770
显卡是:V星G240
内存:2G
电源是金河田箱子自带的300W
cpu
显卡

网友:
在BIOS里把硬盘设置改为以D开头的,试一下看如何,

网友A:
WD 1t硬盘要打个补丁 在家里忘记叫什么了

网友:
不是系统分区有问题(可以试试用windows7来格式化你的系统分区c盘)就是电源功率不够。

网友:
这机器配置还可以哦!我以前在电脑城工作的时候就遇到这问题,硬盘大了 系统都会出问题,还分区列表出错,有的时候把格式改下就好了。前两分区别太大了。

网友:
楼上已经有正解,如果你用的是XP或以下系统(无论32bit还是64bit)须要安装硬盘补丁的,相应的硬盘厂商有下载

网友:
是硬盘的超级格式程序,wd align补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