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代工V星 l-vk8t890m 显示到 Lenovo 就死机!

楼主(2010-08-05):
联想代工V星 l-vk8t890m 显示到 Lenovo 就死机!检测卡跑:6d6c,内存、cpu、显卡、都换过了,BIOS也刷了,还是不行!

网友:
是V星代工联想的主板
     LZ刷的BIOS程序对吗?
   压下桥试试,这种板子问题真多

网友:
这个应该是声卡坏了 声卡是不是RTL888?如果是的话,那就更有可能了,这个问题我遇到过几次了

网友:
一般都是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按一下Tab键,看挡在哪啊。

网友:
刷bios,查时钟没有问题的话就换桥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B:

    他的声卡是 ALC655,  BIOS我也刷了,按Tab键无效!!

网友:
内存供电。

网友:
挡LOGO的有固定思路,楼主可以搜一下。
针对这个机器,你可以换掉北桥供电管试一下。

网友:
同感啊 我碰到N多 七彩虹 K8 就档LOGO 后面一点 检测硬盘哪里挡住了 好板上换BIOS 南桥北桥全部好板上换的 还是档

网友:
这种问题也在纠结中。。。

网友:
我的昂达965PD  也是这个问题 不过是在检测内存的这一步死机( 昂达标志出现在右上角的时候)  不关上什么内存 全部显示533 就死机 运气好的 能进去系统 连续开机2天没问题 一关机 就出问题了   最后就返厂 厂家重新植株桥 就没事了

网友:
可怜的是 我把网卡芯片取下后不跑马了??郁闷中...

网友:
回复 网友A:
死机看一下是真死机还是假死机  点开关看能不能关机  不能关真死机 能关假死机
    真死机  BIOS  内存 网卡  IO  南桥
  假死机  键盘不能用  IO周边掉件  南桥周边掉件  换IO  换南桥

先清空CMOS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