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傻瓜的问题,主板可以为CMOS电池充电吗?

楼主(2010-08-05):
主板可以为CMOS电池充电吗?

看过很多资料说好充的,又有很多人说不好充

网友:
这种纽扣电池不是压根就不是充电电池 怎么充啊 汗

网友:
从CMOS电路来看,主板不为电池充电。

网友:
不能充电。被二极管截止了

网友:
晕  无语  怎么可能

网友:
台式机上的主板一般都不能冲电的,有些笔记本上的RTC电池是可以冲电的

网友:
充不了的。。。。

网友:
其实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能充,在这里学习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可以  1.COMS电池不是充电电池  2.CMOS电池电路是放电电路

网友:
感谢大家,我明白了

网友:
不可以,这个电池是不允许充电的

网友:
分两种:
台式机的:现在用3V CR2032锂电池的都不可以充,充电会爆炸的。十多年以前的486、586主板有些用的是NI-CD或NI-MH电池,这些是可以充的。

笔记本的:用CR2032锂电池的都是不可以充的,有些笔记本用的是黄色塑料包着的电池,用两根线接主板上,这种是可以充的

网友:
判断能不能充的窍门:能充电的电池,外壳都写了容量的,比如3.7V 120MAH

网友:
肯定是不能冲的啊

网友:
不能充电。。。。。

网友:
主板RTC耗電很少,開機后紐扣電池將不再為RTC供電,而是使用主板上的電進行供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