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明基FP71G+色彩不正!求助呀!(都快30天了 还没修好)

楼主(2010-08-05):
明基FP71G+液晶色彩不正,进入系统桌面 颜色层次差 偏暗 就像胶卷上的图案  在启动XP系统时 英文字符是黑的 屏底是白色的(正常的应该字符是白色的 屏底是黑的)请高手赐教....... x谢谢!!!!方案:RTD2023 +MTV512GMV   屏是M170EP01与驱动信号一体的

网友:
你能不能上个图来看一下啊,你有没有换过vga线啊,自己先修一下看看行不行在说。我也有一台,不过我的问题比你的麻烦,今天搞了我一天我还没搞好。

网友:
换数据线后还是同样,就用通用板点屏,

网友:
100%驱动板主芯片脱焊或损坏

网友:
驱动板和屏一体的

网友:
驱动主芯片也焊过

网友:
数据线也查过(红绿蓝是通的) 其它的没查  跟mcu有关?

网友:
二楼你好 你的是啥故障 修好没?

网友:
我有也片这样的屏,好像是屏电路有问题吧,因为我把能换的全换了

网友:
XP BLISS桌面图 效果差点 手机拍的

网友:
屏上有两个大芯片:RTD2023  和 MTV512GMV 那个坏的几率大?

网友:
RTD2023换了 还不行

网友:
刷程序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程序刷了吗?

网友:
驱动板跟屏一体的71G+    看LZ描述     应该像竖条一样的     遇到这种问题我就是傻头傻的先干了主控IC再说

网友:
回复 新安江
程序刷了吗?

我 没程序 可以传个吗?

网友:
感觉不像是MCU程序的事,还是RTD2023坏的多些。屏上一体完全可以看做是把驱动板直接集成屏板上了,没有什么不同,维修思路和方法一样的,能力强,可以直接找RTD2023的输出引角功能,找到双8线的定义 BENQ FP71G+ Q7T4(RTD2023L MTV512_B4-132) M170EG01 30PLVDS.rar (385 Bytes, 下载次数: 39)

网友:
先确定屏是否好的再进行下面的步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