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NPS-200PB-73M 6Pin AUX 問題請教

楼主(2010-08-05):
各位先進
小弟手上有一親戚委託處理的 Dell-NPS-200PB-73M Powersupply
現因無法啟動故無法得知該 6pin AUX 輸出電壓,上網查找資料後
發現與一般的AUX 定義似乎不同
一般的 AUX 6Pin Pin1~Pin3=COM , Pin4~Pin5=+3.3V , Pin6=+5V
Dell 的經我拆開檢視後發現 Pin4 ~ Pin6 都是在同一線路上, 因此想請問有無先進們
知道該Powersupply 的 6Pin 輸出電壓
如蒙賜教不甚感激 , 祝日安

网友:
这种电源是灰色线开机的,这么老的机子还修,想必应该是用在很重要的地方吧?GX1的,有三个ISA插座的,很值钱哦

网友:
值不值錢就不是我該考量的範疇了,因為是親戚委託來的因此一定得搞定,就有勞各位先進有看到帖的知道的告知一聲,感謝感謝

网友:
老并排6pin AUX 接口是专为服务器主板内存供电的,你那个电源4.5.6针都是3.3v也是对的,这个看主板对应的三针,可以量下。
这个接口与机器能不能启动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