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龙威PS-305DM可调电源真假

楼主(2010-08-05):
数字可调电源,本本用这款可调电源供电有时可以正常打开,有时刚开机出现硬件信息后,电压自动跳到16V左右,本本自动掉电关机,用本本自带的电源适配器可以正常打开,大家说说是可调电源的质量问题,还是可调电源没有设置好?大家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网友:
不是吧 。哥刚刚也买 了一个  还210呢 老板死活不给还价,妈的还什么东西都不送的啊。

网友:
我有两个。后买的一个买来风扇噪音就很大。不知道是不是假的。

网友:
我干 这电源我都烧一个了   呵呵  我也不知道真的假的   真的应该有电流保护吧   我想我买的事假的

网友:
楼主是不是可调电源质量部稳定 啊

网友:
是不是可调电源的电流调节没有调好。楼主检查下!

网友:
应该是电流调得太小了,笔记本工作的电流再加上电池充电电流不小呢。

网友:
我也觉得楼主是不是电流设定没开到最大。左边那对是调电流的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
这个应该没有假的吧,也不是特别贵(市场价才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