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声卡的问题

楼主(2010-08-05):
                 我这接到一块板,,牌子是富士康的,没声音了,直接装了一个独立的声卡上去,,但在试机的时候发现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每次开机的时候都要重认一下这声卡(注意是每次开机的时候都要重认一次),,重启的时候就不用在认,,这块富士康915的主板上共有三个PCI插槽,插第一个有时候,认不了声卡,插第二个的时候则出现刚刚种情况,,第三个还没试,,,还有一点是,这块主板子上的ALC665芯片有几脚被我不小心用焊锡搞短路了,,不知道会不会直接影响??!!!

网友:
搞短路了把他刮开不就行了,这个应该难不倒LZ吧,这是维修的基本功,有明显的故障就先排除嘛

网友:
主板上的集成声卡有没有屏蔽掉

网友:
直接用风枪把它拆了吧~

网友:
是别人要的独立的,解决了,,是兼容性的问题,,,换一块亿迈特的声卡就行了,,

网友:
快把ALC665搞好先吧,不把它重焊好,以后说不定有其它问题。

网友:
BIOS里把声卡屏蔽掉,主板上把焊盘清理一下,想保险就把供电电感一起拆了。

网友:
我一般碰到集成 网卡  声卡 坏掉  如果需要换独立  直接就把原来集成的砍掉  也不用BIOS里屏蔽什么的了  省事  顶星848 主板 没法关掉集成网卡  插上新网卡 也无法从新网卡启动  BIOS又关不掉 所以拆掉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集成声卡先拆掉 焊盘再处理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