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没有人会修?华硕P5VD1-X 主板 CPU复位无跳变

楼主(2010-08-05):
我这里有块板华硕的P5VD1-X
测试CPU主供电正常\时钟正常\PG正常\
CPU有复位电压,短接复位针,电压无跳变!
短接复位针,CPU的PG有跳变,
测试PCI有复位!且复位电压有跳变
PCI-E没有复位电压.
门电路输出端。无电压

这些脚本`电压应该是多少?算正常~?

网友:
CPU复位电压由北桥发出!顺到CPU复位测试点跑下线!看连接到什么元件 如果没跑出来!可能北桥工作不正常或不良了 或北桥虚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北桥加过焊了,不过是我是用风枪吹的! 起初,判断是CPU到北桥的前端总线有问题,怀疑虚焊!

网友:
PG都有了,复位应该正常吧,查查其它的看看。

网友:
最起码 你要把PCIE复位脚到门的第几脚 画出来 然后在画出门复位来源第几脚 这条是南桥发到门的  跑下线路吧 才有人告诉你的    你这样叫我说他14个脚电压 我只能告诉你14脚 5V  7脚0V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只要CPU复位点有电压 那么就有CPU复位  你点复开关电压无跳变  是因为现在的板复位跳变很小   还有此板我从图上来看  PCI复位是IO发出的不是门芯片  PCI_E的复位是南桥直接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