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突然准备玩QQ斗地主 出现死机,鼠标可以动,其他不能动

楼主(2010-08-05):
出现这个情况,我就强关机,然后重起,打开旺旺号,QQ号,点斗地主又死机,再重起,只能走到WIN XP 滚动条形码那,然后一闪,屏幕变黑了,换了个显卡内存还是一样,机子配置是
AMD5200+ 升技K9NS,刷过升级CPU的BIOS,WD500G,我已经重装过系统还是一样,COMS也清除过了,还是一样 走到条形码那就不黑了

在线等大虾 帮忙 谢谢

是硬盘坏道,WD500G 绿盘,有人太差了,就3个多月就坏了。晕

网友:
1查看CPU 显卡等温度
2查看主板 显卡电容是否鼓包漏液
3若有多条内存 只留一条开机试试
4换个电源 清扫下灰尘

网友:
楼上说的对,先把上面的工作做好再说。

网友:
楼主怎么样了呢?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换个好的电源试试,我也遇到过类似的故障,换电源后,故障排除。

网友:
扫描下坏道

网友:
1,先从硬盘入手(扫描硬盘是否有坏道)
2,ATX电源入手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是硬盘引起的,

网友:
系统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