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承运B370R开机不显

楼主(2010-08-05):
B370R,每天第一次开机能正常显示,可以进系统,用一会会死机,断电再开不显示,测试卡测试跑4A,可是这个是集显的机器来的,放一个半个钟再开又有显示,然后死机,再开不显,内存换过了,BIOS刷过了,还是这样子,不知哪位修过这个问题?请指点一下?

网友:
应该是北桥的问题,加焊一下看看

网友:
重做北桥吧
通病

网友:
应该是太热了,北桥虚焊了

网友:
北桥直接换了一个,还是那个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