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600GTS开不了机,不通电直接

楼主(2010-08-05):
8600GTS插上去接好外接供电以后,直接电源灯都灭了。。。像是保护了一样 就和没接电源一样,电脑按开机键无反应 风扇都不转 是哪里挂了?
显卡外观一切正常 没有烧焦 掉件
开不了机

网友:
测一测哪里短路了。

网友:
有短路的地方。 仔细查下。

网友:
查一下管子..看看有没有烧焦的痕迹

网友:
测供电电感的对地值和供电场管的阻值看那个短路

网友:
查12V或12VBUS部分的电路

网友:
同上。。。。。。没别的好法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