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值得一看的小问题

楼主(2010-08-05):
     怎么知道一块主板是几相供电呢?这个问题一度困扰我很久 !相信您看完这篇文章 就一切都明白了
要准确的判断一块主板是几相供电 要具备以下条件:
      1,有主板和万用表
      2,知道并且能够区分CPU供电上下管
      什么是CPU供电的上下管呢 ?在CPU座电感线圈的周围 一些主板最常见的MOS管 [有4个引脚 一边一个很大 另一边有三个 其中中间的引脚与对面相连就是万用表打到蜂鸣档短接它们阻值为0]
那么怎么区分上下管呢?牢记以下三点 就OK了:
A,上管D极接小4pin电源的12V
B,下管S极接地或肖特基
C,上管S极接下管D极

要是有的朋友不知道管子 G,D,S极怎么区分怎么办呢?没关系 还是牢记上面三条 就能区分了 管子数字对着自己 从左到右依次是G,D,S极又分别称为控制极,输入极,输出极

由于主板设计不同 ,上下管的使用没有固定的标准,常见的形式有 :1,一个上管一个下管;2,一个上管两个下管 ;3,两个上管两个下管;
假如下管有两个那么它们的D极必然是相通的 同理 假如上管有两个  D极 也是相通的  以上是单相供电的区分   我们明白了单相供电的元件组成 ,多相供电也就明白了
每一相的下管D极是不相连的,这个大家都能够理解。
希望大家一起进步!欢迎板砖!

网友:
看供电电感线圈就可以知道是几组供电,然后再分为几加几供电组合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