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柏PP2040不开机维修一例

楼主(2010-08-05):
今天客户送来一款康柏PP2040笔记本,待机电流20mA,无法开机。
本人不才,学过一段笔记本,马马虎虎,跑线路的技术好烂,笔记本的原理以前培训的时候天天睡觉,不过咋说也比一些板卡级、系统级的同行们强一点啊,嘿嘿,送来能修就修,碰碰运气吧,不行送到我师姐那里,这里要介绍一下我师姐,我不知道女人是不是学修硬件都是很牛逼,我师姐就和当时我们一个女讲师一样牛逼,跑线路也是相当强悍,呵呵,多余的就不说了,切入正题。
这个笔记本一时无从下手,我现在把那一点点供电电路也忘的差不多了,只有查查论坛里一些老师傅的笔记了,一查这款电源板是个高发区,由于两个电源芯片的DATASHEET我不知道,也不知道基本的供电脚、使能脚、输出脚,嘿嘿,别骂我半吊子……
先不忙着换芯片,跑跑线路吧,发现周围有一粒电容漏电,其实我对这个怀疑没有多大信心,因为之前很多我发现短路的电容都TM不短路,是我不知道放电而已,嘿嘿,基本功太差……
拆下来测,依然短路,基本确定是电容短路引起芯片对地短路保护(其实还有一粒小电容也是短路,但是就懒得拆下来量了),换上一个个头大小的电容(汗!不知道容量,也不知道耐压值,就匆匆换上),按开机键,一些OK!
嘿嘿,大家不要骂我半吊子哦,我可也是专业培训过的哦,至于有没有修成正果,鬼才知道。

网友:
第一次发帖,大家给点勇气好不好啊,嘿嘿。

网友:
电容漏电怎么测啊

网友:
这样修机器也叫做有思路  太看扁搞维修的了吧

网友:
同好奇,楼主是怎么发现一粒电容漏电的。

网友:
是呀,楼主基本工那么差,居然一下就把漏电电容找出了,真神了

网友:
楼主神人!摘下自愧不如,漏电电容暂时还没能力找到!

网友:
这有什么神的啊,基本的元器件测量俺还是有点常识好不好,我用万用表的峰鸣档测电容两端,它滴滴叫,我就怀疑它短路哦,拆下来测量,依旧短路,所以就确认短路了啊。
还有哦,我本来不把电容列为重点怀疑对象的,因为大家也知道贴片电容的故障率应该很低,不过,这里是核心供电的滤波,应该说故障率再低也比其他线路高点吧,哈哈。
至于我怎么怀疑电容的,当然是看论坛很多师傅的笔记啦,他们都说了,这个电源板的电容一向喜欢掉链子啊,呵呵。

网友:
在我心里你已经是高手了,别谦虚了

网友:
我基本功的确很差啊,不过大家以后要多多指点啊,嘿嘿,我悟性还不错啦!

网友:
三人行必有我师

网友:
这个板应该是N610C吧,看来楼主找漏电电容的功夫很神奇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也不知道型号,反正北面是三个“T”形的插槽,至于查漏电电容,其实我还真没多大信心,因为以前跑线路老师都是说跳过,也就是说几乎不用跑,但是有些事情就是那么不可思议啊,它就是短路了,没把芯片烧毁已经不错了!

网友:
楼主~~~我滴喁像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