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下载]
装系统用光盘好还是用GHOST好些?

楼主(2010-08-05):
单选投票, 共有 32 人参与投票 查看投票参与人

投票已经结束

43.75% (14)
46.88% (15)
9.38% (3)
您所在的用户组没有投票权限

网友:
光盘和GHOST矛盾吗?光盘版的不是也有GHOST的吗?

网友:
应该说是GHOST版安装的系统好用啊还是微软安装版的系统好用吧。。。
我觉得还Ghost好用,因为现在咱们现在用的GHOST版本已经比较成熟了,一般的品牌机,或者兼容机都可以安装的上,而且装完之后驱动以及补丁都比较新。而且安装速度快,相对于安装版来说有很多好处,但是安装的兼容性之强是Ghost无法超越的,任何机器,都可以运行安装版,但是总的来说还是GHOST版的占点上风,安装版只能是在GHOST装不上的情况下才使用下。
分析的不知道有没有道理见笑了

网友:
你说的是OS原装盘和克隆版吧,我觉得GHOST的好,至少省了不少时间。

网友:
GHOST比较方便装机吧,正常安装版比较麻烦,但是GHOST版存在不稳定不安全的的因素

网友:
问题是有些机器要用硬装的嘛~~~~!

网友:
光盘时间方便多啦

网友:
个人感觉GHOST好,即快又方便。我一直用的都是GHOST

网友:
应该是GHOST版和安装版吧。。

网友:
如果想稳定的话当然是光盘一点点安装,而且没有其它插件,如果是想快速安装的话,又不想自己优化那就用ghost了

网友:
没有用安装版好多年了,还是GHOST好。混饭吃还是要快

网友:
一个快速!一个兼容强!这是我的理解

网友(2010-09-25):
商业社会,做维修的当然都是用G的了,谁愿意花一个多小时去给你一步步安装呀,有病

网友(2010-11-13):
两者都没有太大的关系,主要看你自己的爱好吧。

网友:
自个儿用的话,第一次光盘,以后全G

网友:
u盘好点  光盘老是爱坏

网友:
GHOST安装的快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