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75显示器炸保险了!

楼主(2010-08-05):
送修时,保险炸了,开关管烧了,桥短路了,换好后开机,指示灯不亮,不烧保险。3842的7脚有12-14V的波动,8脚也波动,3脚0V,6脚无输出。断开行负载,接假负载还是不开机。没思路了。
不开机

网友:
3842换过了。谁有它的图纸?

网友:
1、其他几组负载也检查了吗?
2、我手上的E75图纸的电源部分不是3842方案的,而是STR-G5643D方案的,你把行管那散热片的上编号发上来。

网友:
电源启动了 应当还有短路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