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位

楼主(2010-08-05):
我今天那到一块工控板。。。就是不复位是478的座子。。。是咋回事???

网友:
把电池放一下电,工控板对电路保护比较严格~!一般芯片很少出问题的,我搞过很多都是这样`1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请按流程检修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复位 你供电  时钟这些有没有都查过了?

网友:
请问哈。。。时钟怎样查。。。在没有示波器的情况下。。请指教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