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K8VT800开机不跑码!

楼主(2010-08-05):
拿来的竟是点骨头,好修的人家都修了!GA-K8VT800开机不跑码!复位正常,开机后显示器不显示,南桥偏热,电压也正确;请高手指点!

网友:
威盛芯片组是有发热量的, 你手压下北桥看,如果跑码正常,就加焊北桥吧

网友:
换u试了没?试试楼上说的,cpu供电查查,bios刷刷。。。

网友:
刷BIOS,打AD线,灯座测,这些工作都要作的。换桥也得先大体知道换南桥还是先换北桥......

网友:
呵呵,看来好复杂!

网友:
给的信息有点少  就给了个复位正常   正常来说 复位正常其他基本也都正常了  如楼楼是所说  感觉BIOS的问题大些

网友:
回复 网友A:
GA的板不跑码 复位正常 先刷BIOS  BIOS容易坏

网友:
好吧,就照大伙说的先做一下吧!

网友:
刷个BIOS试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