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600不开机 简单的保护隔离电路维修

楼主(2010-08-05):
今天接到一台D600,不待机电流,折开后,发现Q49的D极无输出电压,量得S极19V,G极18+V,看来问题出在G极,找到电路图,发现G极的电压是从+DCIN来,也就是S极来的,由R29,R30分压得到,我想可能是其中的电阻变小了,在板测量后,发现阻值和图纸的标值一样,不解,于是怀疑是电容C40击穿,把它干掉,电压还是18+V,量电容OK,郁闷,直接干掉R29,插电,有待机电流,开机,见到画面了。Q49为P管,低电压导通,而由R29=240K,R30=47K,由公式得U=47/(240+47)*+DC_IN=3V左右。看来此处的保护只是当DC_IN很大时,让Q49截止,起到保护作用。虽修好了,却不明白,明明在板测量的阻值和标值一样,却起不到分压作用。

网友:
怎么没把电容吹掉试试呢。有时候电容漏电很难测出来。

网友:
把电阻拿下了量,有时候在板量的不准

网友:
电容吹下来过,测量无问题。。

网友:
另类维修方法?

网友:
楼主虽然修好了  但是你的维修方法理论上面走不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