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5570电流上0.28就掉电

楼主(2010-08-05):
    今天接到一台ACER 5570开机白屏,外接花屏.明显的显卡没题.二话不说立马加焊显卡,谁知做完显卡一测试电流上到0.28A就掉下来,而所有工作电压全部出来了,以为显卡没做好有短路,把显卡拆掉加电电流还是到0.28就掉电了,用了一个改良版的装上去电流还一样(我用的是三温区BGA机器,焊功自我感觉还是过关的,在加焊过程中南北桥我也保护了,我以前也是这样做从未失败过),IO也重新加焊过了,故障不变.请教各位大哥我该怎样去排查呢?

网友:
自己顶一下,要不就没人看见了

网友:
0.28掉电,感觉是没有抓到CPU啊。量一下RST是否有。

网友:
感觉保护了,不上U也不会掉电的吧。没什么记性,好些日子没修了这机了。显卡旁边没有错掉吧

网友:
0。28安考虑一下南桥  待机是过了  也有可能是保护了   顺便问一下啊 能让电脑运行保护的条件除了核心电路供电严重短路 没有接到PG  还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
应该是显卡没做好,导致后继电压没出来保护了吧?

网友:
上BGA一定要细心。看看有没有碰到哪里。

网友:
是不是顯示晶片爆了

网友:
看看屏线接口针有没有碰在一起了

网友:
先裸板测试,如果裸不掉,那是某个负载这区域有问题哦。

网友:
先查各大电感 是不是有缺电的? 重点检测cpu-pg and  rst   在测显卡供电@

网友:
电流这么低,你确认所有电压都出来了?或者电压不够,比如1.05只出0.9。我感觉电都没上去

网友:
楼主请问你的问题现解决了吗?我出也需到了和你一样的问题,做完显卡后开机电流上到零点二几安就掉电。

网友:
先认真观察有没有掉件或者撞件了,再把换个显卡试下

网友:
搞定了吗?怎么没信了?  是不是显卡供电保护 还是没有cpu条件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