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伙帮看看是不是北桥挂了?(暂时放弃)

楼主(2010-08-05):
一块杂牌478的板,假负载上量核心电压短路,上管G、D、S对地阻值也都为0,拆了上下管,电感,电源管理IC,再量核心电压还是短路,电源插座各输出无短路,内存、AGP、PCI各阻值正常。像这样的板北桥一定挂了吧?

网友:
COM芯片75232拆了没

网友:
这板子是ST75185C
问题和它有关吗?

网友:
量量北桥附近的电容,或是北桥芯片上的电容短路吗?如果短路,北桥坏掉了!!!

网友:
LZ说的核心电压指的是VCCP吧,都拆了的话就再找找电容吧,也只能试着拆了。不一定就是北桥坏了,有的板子南北桥都要连的。LZ看好哦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还有注意一下滤波电容  最好是用灯座看   没灯座就拆电容  有些板CPU座中间有黑色的贴片电容   那个特别容易坏  拆了电容还不好 那么就是北桥短路

网友:
全拆了还短路!

网友:
99%北桥挂了

网友:
忘了说这板子的供电MOS管烧了,板基烧黑了,可能是内部短路了!大家认为呢?

网友:
把烧的那里挖了看看还会不会,不过有的烧的严重了板层短挖了也没有用。

网友:
还是放弃吧,那里都烧出个洞了

网友:
没价值了。还是放弃吧。

网友:
那个什么东西被你折腾成这样了

网友:
烧那么黑了啊。。呵呵  楼主还是有专研精神哦  。。值得学习

网友:
把核心的电容全拆了,看还会短路不.还会的话就是桥挂了.,测下VGA口或者显卡的AD线.

网友:
这样还要修啊...扔了吧

网友:
做为研究吧

网友:
肯定北桥短啦,何必用拆那么麻烦呀,用可调电源烧它,摸哪里烫就哪里啦,呵呵。

网友:
应该是桥挂了。。。

网友:
节哀吧 北桥挂了 我修过

网友:
量CPU座里面的贴片电容的阻值

网友(点评):
兄弟,你没看图呀,我都拆完了。

网友:
没有修得价值了。。

网友:
北桥供电短路或桥上或旁边的电容短路不啊?短路桥挂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一下把COM芯片和声卡芯片也拆了,再量核心电压的阻值,竟然无穷大了。好!看来问题差不多找到了!再把声卡芯片和其中一个COM芯片焊上试试,哎~又短路了;拆COM芯片,还是一样,看来是声卡芯片?!拆掉,还是短路!!!!,纠结哟!暂时不搞了,还有其它工作,它很有可能是板基烧短路了,得空再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