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吧机器玩游戏一小时左右关机!请师傅们帮我看看

楼主(2010-08-05):
网吧几台无盘主机玩游戏一小时左右关机,拿到店里检测,接上硬盘,散热正常,可以长时间玩游戏,关机现象消失。  到网吧老毛病又出现,还是关机。
请问,这种毛病是网吧系统的问题吗?

网友:
处理好散热。

网友:
检查一下网吧的插座吧

网友:
店里风水好,散热好点,网吧散热不好~!

网友:
多数是店里散热好,网吧散热不好,重点检查散热

网友:
CPU散热的问题,因为在网吧温度高,再加CPU散热量大,热散不出去所以关机。你拿到家里温度一定不网吧低的。

网友:
以前有听说过无盘的机子不是特别稳定的,不知道是不是真

网友:
多谢各位热情解答,这个问题我很郁闷。网吧和店里温度差不多都装了空调,该网吧机箱盖都扔掉了(为了改善散热问题)    电源应该也没问题,到店里没换电源。
估计是网吧的问题,与机器无关

网友(点评):
好几台都出现这个故障,要么是电压不稳,要么重装下网吧系统

网友:
我看问题没那么复杂,你把网吧里的机子都还原一下看看,见效果我再解释

网友:
网吧里的市电稳么  不行加个稳压器 或者分开电路使用

网友:
多谢楼上师傅解答,建议网吧老板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