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好的昂达NF4XD新问题,不触发

楼主(2010-08-05):
努力白费了
---跑FF换RT9202,跑C1换IO83627hf-aw---
几个晚上修好的昂达NF4XD又出新问题了,好好的用着用着突然定屏死机,再开不触发了。
郁闷啊,用图来描述

NF4单芯片,没有找准故障点,不要说动桥,徒弟我没有工具
前辈支招,徒弟电路基本工不扎实,难哦。

网友:
这就是南桥问题  1.晶振一个脚没电压 可能是虚焊或许短路了。2南桥没有拉低IO73脚的电压。

网友:
楼主说的是不开机还是开机保护??如果不开机你都有开机线路图出来了!这还不容易了呀?再换IO。。换南桥晶振。还是不行 就强得加电短接绿线接地看看跑不跑马。。。。再不行NF4单桥通病又来了。。。。。。。。。

网友:
是不触发
强加电短接绿线接   不跑码  显示88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有的  0V变5V

网友:
换南桥晶振和协振电容。。。。。晶振没压差没有起振。。

网友:
细细看了线路图上边标的电压。IO没有什么问题。。问题出在桥和晶振或协振电容。没有压差还要注意下晶振两脚之间的那个电阻应该是(105)或(106)看下有无变值!或开路 这样开机电路不太难查。。不行的就是桥挂了

网友:
是不触发
强加电短接绿线接   不跑码  显示88   88就是886,南桥 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B:
NF4的板25M不起振会不开机    73脚电压不跳变  要查PWRGDSB这个信号   这个信号不正常  南桥 不会发
SLP_S3信号
这个信号无图只有拆掉南桥测南桥那个有没有电压  你这板应该是南桥虚焊或者坏了  打一下32.768  与 25M晶振 脚的对地值

网友:
回复 网友C:

    老师,要测这个PWRGDSB信号,,非要拆桥???

网友:
如果是我就加焊桥,一般单桥的板就是桥的问题多一些

网友:
加焊桥用风枪就行了,我家里的那台939的全是用风枪加焊的,显卡也是,用了半年了一点事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