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桥供电中的场管坏了,型号为GDL02H。可以用什么型号来代换呢??

楼主(2010-08-06):
                  修到一块七彩虹的主板,什么型号我真的忘了,,测北桥的供电不对,电压多少我忘了,正常为1.8V,测量供电电路中的场管GDL02H的D极和S极短路了,,现在手上没有同型号的管子来换,,请问一下,这GDL02H可以用什么型号的来代换呢???

网友:
一般情况,找个09N03换上就行了。这个GDL02H我也没搜到。

网友(2015-11-09):
找相同型号的对换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