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TC4200解CMOS密码

楼主(2010-08-06):
HP TC4200解CMOS密码
打开主板底部内存盖,在内存槽附近找到CMOS-CLR1的两个触点,短接解密

网友:
呵呵 厉害啊,把电池拆下,应该也可以吧!

网友:
楼主真是历害啊,先收藏起来了,日后一定可以遇的到这样的问题。
没事也可以温习下。多记住些经验,多谢楼主分享

网友(2010-10-21):
我之前修一台东芝,就是没有这个清除点,后来直接换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