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灯管坏加电阻的问题

楼主(2010-08-06):
一台联想19的液晶显示器,通电开机一闪就黑了,并且开关不能关,
拆开后用镊子强制能关,于是把开关换了,正常! 然后测试灯管,发现其中一根灯管偏红
本人想偷懒,请问加个多大的色环电阻可以使其正常了?

网友:
加个150K的大功率电阻

网友:
回复 网友A:

应该在100K---150K之间,要试了才能确定。

网友:
先强制电灯再试,1k的3w可以

网友:
哦 不会烧高压板吧

网友:
在高压输出接个3KV Y电容也行

网友:
在灯管接口接一个高压电容也可以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多大的高压电容  啥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