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PL-TM/S主板CPU供电短路

楼主(2010-08-06):
一个AUSU P5PL-TM/S主板,触发接着保护,测下管D极对地值为6,三路供电六个下管全拆下来,还短,9个电解电容全拆下来,还短,CPU座中间的大电容拆下来,还是短,觉得可能是北桥挂了,上BGA将北桥取了下来,清理了北桥焊盘后,一测下管D极的焊盘,还是6。真是晕了,还有哪里啊,CPU座吗,修不好也得弄明白啊,哪位大哥指点下,非常感谢!                 忘了说明一下,CPU换了两个试了下,一个下管D极对地也是6,另一个大点,对地10,10也不对吧

网友:
又少说了,管理芯片和驱动芯片也拆下来了,还是短路

网友:
感觉LZ动作大了点哦。如果不上U或上假U,6欧姆是小了,但是如果是上真U,应该是正常值呀。你都“打倒一大片”了(开个玩笑),估计没人帮得上你的。

网友:
把cpu摘下来量啊,带cpu量的话本来就很小的。LZ不用假负载很容易烧cpu的。

网友:
电源IC都没有拆就拆北桥,LZ把电感拆了,看看是那边短路就拆那边,

网友:
带CPU量到这个数属正常,楼主是摘掉CPU量的还是.....

网友:
估计楼主是上着CPU量的  只拆下管 切记不要通电

网友:
有可能是小的贴片电容击穿了,这个问题就有点难度了,

网友:
高手啊  带上CPU这个组织正常的   你直接把电感吹下来就知道是那头短了

网友:
靠775座右邊有兩個0歐容易掛,自己找下

网友:
这样 U座子短了最多了

网友:
不会是北桥挂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什么都拆了还短 把IO有拆掉试试 这个板CPU电压有接到IO里面去了的  接IO第100脚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