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61E进水不加电

楼主(2010-08-06):
今天接到IBM R61E进水的机器,拆开看电源接口附近腐蚀了,用酒精擦开后,还是不加电,量各场管电压20V没有,量保护隔离电路的第一个场管没有20V输出,量场管S极有20V输入,量G极有20V,D极没有输出,这是个P沟道的管子,G极和S极电压不应该相等,G极电压没拉低,导致没有输出,我在网上找了一份图纸,对着跑线测,量的都正常,有几个信号不明白,希望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你才几个信号不明白 我连你要做什么也不明白

网友:
把G接地 若D还无输出 换呗

网友:
先换MOS管先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