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610c不通电求助

楼主(2010-08-06):
量了1715有2。5V,1632的28脚有2。5V,但是它的7脚没电压,跑不到线跑,有人可以告知7脚电压从哪来吗

网友:
量了1715有2。5V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网友:
量一下1632的十五脚  如果接地  只要二十八脚是高电压就可以  七脚为空脚    如果不接地 则七脚二十八脚都必需有高电平才可

网友:
就是1715出的一个电压了

    不过谢谢各位,昨晚电源小板已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