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ON-DATA) HD2400 PRO静音高清版 256M显卡怎么修理

楼主(2010-08-06):
昂达(ON-DATA) HD2400 PRO静音高清版 256M显卡VGA口坏了显示不了,DVI口可以正常显示,本人想把VGA修理好,因为不知道怎么修理,也不知道是什么坏了,我想问题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因为DVI口还能用,请高手结合图片指导修理,先谢谢了。
显卡

网友:
先检查VGA口输出电路附近的元件,排除短路、断路等情况。
不然,如果是GPU内部问题就麻烦了。

网友:
我的华硕V9999LE 也是这样也 怎么办?

网友:
这一般跟连接VGA接口的电子元件有关,检查一下,不行就全换掉

网友:
测VGA接口的行场同步信号到08门电路之间有没通,打RGB三基色的对地值有没正常,一般要拆下75欧的下拉电阻后再打。

网友:
示波器测量行场,DATA,CLK,三基色,5V电压是否正常.测量方法:正面看,VGA接口第一排是三基色,有波形。第二排有5V供电,第三排为行场,DATA,CLK,为高电平,但是要注意有些是空脚,什么都量不出来,网上搜下VGA的信号点吧。这样针对性的修很效率哦。

网友:
GPU内部不良了,如果楼主仔细看贴,不会不清楚这种故障点是因何原因而引起的。。

网友:
事实表明,使用时间最多的输出通道,是最容易损坏的!是积劳成疾,还是电流静电冲击不得而知!

网友:
DATA和CLK正常,说明GPU已经不良了,换掉吧,查来查去只能查出GPU哪部分损坏的

网友:
要先看看有没有掉件,如没有就可能是门电路和GPU空焊或局部损坏了!

网友:
多数加热GPU可以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