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n03场管用什么能代换 在线等

楼主(2010-08-06):
有块板子35N03场管击穿了  拿个40N03场管瞬间就击穿了  不是比原来的大就可以吗 为什么我上40N03以下就烧了 ?  请各位大侠指教  直接说出能代管子的型号

网友:
用60N03、70N03,检查一下电源管理IC,检查场管输入脚电压

网友:
把PWM控制IC一起换掉吧,40N03替换35N03是没有问题的,边着烧,是不是控制端异常?

网友:
换管之前先看一下,是管本身的问题还是板本身,还是两者都有问题再下手,请把问题先确定清楚再展开工作,这样会少走一点弯路,

网友:
打下这组G级组织 跟其他一样吗   换IC

网友:
如果老烧管,那电源管理的IC一起换,如果还是烧,那就是IC外围电路了,查!

网友:
PWM控制IC拿掉后还能开机吗

网友:
上一个管烧一个管的话,查IC的反馈电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瞬间就击穿了  说明还有短路  打一下输出极与控制极的对地值

网友:
应该看看我的那篇关于CPU供电MOS管的帖子!对LZ有帮助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把那篇关于CPU供电MOS管的帖子的连接贴出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