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0

楼主(2010-08-06):
今天接到一个IBM 机器,能开机 就是不亮 以为是显卡的问题 就做了BGA 做完 还是不亮,跑码卡是85 87 换了码片 也不行 就加焊南桥 但是加焊完以后 跑码卡就跑A0 A1客户着急 就把机器拿走了 在没研究,现在也没搞懂是什么问题。请高手支招
显卡

网友:
不显示和南桥没有关系,

网友:
分两种情况,一是黑屏,二是什么都看不到,如果黑屏就看给高压条的供电及高压条本身是否正常,

网友:
如果没有反应,除了看高压条外还要看屏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是不是显卡没做好

网友:
你用的什么机器做显卡? T40的机子显卡可南北桥这么近 一定要注意 有的朋友说加焊显卡后要加焊南桥已经是常识了 但是并非 我昨天修的就是一次性加焊显卡成功 用的是福斯托的RD300 BGA 那个ATI显卡的显存是直接焊接在芯片上面的 感觉你还是没有做好显卡 或者是座显卡的时候影响到南北桥了...

网友:
跑85 87 其实不用换安全芯片。。直接刷个免安全芯片的 程序就可以了。

网友:
应该是没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