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n xplus 不能开机

楼主(2010-08-06):
华硕m2n xplus主板,能上电,不能开机,诊断卡显示代码为50 怀疑bios故障, 想刷bios,可是没办法开机,bios拿下来也没工具刷,请教各位大侠,给点思路,怎么修?

网友:
AMI   Award   Phoenix是什么BISO  跑50前面代码是什么    CMOS放电试试 或 换块显卡
刷BIOS吧

网友:
不能开机就刷BIOS说教你的

网友:
换了块cpu,可以开机进cmos,但是查不到硬盘和光驱,还在研究中,希望大家多给点思路,忘了说了bios是ami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50 代码 一般是桥或BIOS的问题

网友:
买个BIOS刷新工具啊

网友:
bios刷新工具?好贵哦, 我这里是乡下,没必要

网友:
跑50桥空焊的比较多

网友:
跑50 加焊桥 或CPU座一般能解决

网友:
我觉得楼主修板子的思路还有点问题 不开机 首先想到的肯定是开机电路 和各路供电,然后是时钟,复位。还有代换法 也很重要,不要动不动就刷BIOS!觉得还是仔细测量 把故障判断的准点 再下手比较好!只是个人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