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寸CRT高压包附近电路打火

楼主(2010-08-06):
一台15寸的杂牌子CRT,开机时,有信号就会在高压包附近的一条线路上打火(这条线路直接通高压包),同时随着打火,滴嗒响,于是我用密封胶打打火的地方涂上,开机,打火地点又换到同一条线路其它焊盘间打火了,我把整条线路密封了,这下可好,不打火了,滴嗒不响了,信号指示灯会变色了,就是没图像显示。。。。我想问一下,会不会是高压包出问题了。      新手,不是好懂,求助下。

网友:
应该是高压包坏了,代换高压包。

网友:
不打火了?请问还有没有或者能否感觉到有高压吗?没高压了可能打火打坏管子了哦
也可以顺时针转动一下高压包上下面的那个调节点看能否出光;估计机器可能受潮了,就会打火,处理了打火的地方后可能还要换显像管尾座

网友:
不打火了,而且也没有继电器吸合的声音,,行管是已烧了的,换后也是一样的。我再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