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TX46C奇怪问题

楼主(2010-08-06):
TX46C的机器,按开机键开机没有显示,电流在0.7左右。按AV  MODE键可以开机,显示  THE INSTANT MONDE APPLICATION COULD NOT BE FOUND            PLEASE REINSTALL THE APPLICATION ON WINDOWS     PRESS ANY KEY OR POWER BUTTON TO SHUTDOWN 。不进系统。  不知道从何处下手。请高手指教?

网友:
拆开慢慢一个一个的检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