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2241s用两三个小时屏就开始抖

楼主(2010-08-06):
LG 2241s用两三个小时屏就开始抖,有点像屏的事,好像温度高了就出问题,而且出现问题后关了再重开还是一样,但冷了后再开又能用两三个小时
问题

网友:
这个是很明显的热当,查一下电源输出这一路的电解电容有没有虚焊,或容值偏低

网友:
重做或者更换显卡,

网友:
现在不抖了,改成跳4:3宽屏了,何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