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20 进系统无显示...

楼主(2010-08-06):
4520 进系统无显示...
听到进系统的声音了, 可是就是不显示...
外接也一样...

网友:
重做显卡或更换显卡,

网友:
已经重做了显卡...也换过一张显卡了...依然不行...

网友:
能听到进系统的声音?

网友:
能听到进系统的声音?不显示`会不会是显示器问题啊

网友:
查一下,显卡到屏之间有没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外接都不显示 那么一般都是显卡的问题  或北桥的问题

网友:
看来这里也是没有强一点的解答吗...?

网友:
南北桥集成的...
发现LCDVCC没有电...强行给电后还是没有显示...
那位高手能赐教啊~~~

网友:
呵呵,这是系统问题的,我之前把朋友修过一台机器就是这问题,刚开始我也以为是显卡问题,还换过VGA线,但后来 还是一样,我就把硬盘取下来接在我的机器上,GO了个系统进去,再还回原来的机器上就点亮了,还开始装系统,这方法你试试吧,这类故障我只见到这一样,如果只有这一样那绝对是这问题,真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显示都没有你如何ghost系统...?

网友:
快到系统欢迎界面黑屏 还是开机就黑屏  开机就黑的话 你要查下显卡供电 和显卡
还有一种情况我碰到过几次 不兼容显示器 换个显示器就亮了

网友:
我不是说了吗 把硬盘取下来,你没注意看么

网友(2011-10-12):
13楼的兄弟,说的有点玄乎,不过这款机器不安装硬盘是不能跑过Logo的。。。

网友(2011-12-29):
宏基4520开机显示LOGO画面 之后就没有显示了 进BIOS的话一直有显示 有没有修过的

网友C(2016-11-10):
不装硬盘,应该有logo才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装硬盘,应该有logo才对吧?

这个机器不装硬盘应该会有开机logo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