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298 VER:1.0 不走码

楼主(2010-08-06):
CPU、内存、桥、电压都正常、有时钟、有复位、就是不走码、BIOS刷了、IO83627EHG的换了、COM取了、就是不走码、用的是AMD5000的CPU、

网友:
CPU本身,CPU到MCH的AD线是否正常,CPU到ICH的AD线是否正常判断出来再展开下一步工作,

网友:
麻烦说的简单点、呵呵、说的难了、我看不懂!

网友:
在电压都正常的情况下,用手压压U座、和桥试试!!

网友:
座是BGA的。AM2的。桥我也压了、还是不走码、。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A:
PG  复位正常不跑码就压桥试试  这个板的通病也是北桥空焊

网友:
肯定有空焊。。。

网友:
空焊用假负载量AD线可以量出来的,我都量出好几个,上机压一下就好了,台机主板压座和桥关键是要保持板子不变形,如果是三温BGA,下面要顶好,四边最好用挂钩拉住,不要用夹具夹,原因是板子太重,整板加热,板子会变软变形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