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维修过程的注意事项

楼主(2010-08-06):
主板维修过程的注意事项

板卡维修是一项比较精细的工作,在维修的过程中,有一些注意事项是必须要了解的。

预防静电

首先来了解一下静电产生的原因:当两个不同的物体相互接触时就会使得一个物体失去一些电荷如电子转移到另一个物体使其带正电,而另一个体得到一些剩余电子的物体而带负电。若在分离的过程中电荷难以中和,电荷就会积累使物体带上静电。所以物体与其它物体接触后分离就会带上静电。通常在从一个物体上剥离一张塑料薄膜时就是一种典型的“接触分离”起电,在日常生活中脱衣服产生的静电也是“接触分离”起电。固体、液体甚至气体都会因接触分离而带上静电。为什么气体也会产生静电呢?因为气体也是由分子、原子组成,当空气流动时分子、原子也会发生“接触分离”而起电。所以在人周围环境甚至人的身上都会带有不同程度的静电,当静电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就会发生放电。

由于静电在瞬间释放的时候,能达到几十A的电流强度,对于主板上的电子元件来说,这是一个致命的电流冲击,会对主板上脆弱的电子元件造成损害。有一些培训机构宣称静电对维修主板并无影响,这样的说法实际上是错误的,在电脑板卡维修的过程中,经常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即原本正常的主板,突然之间就坏掉了,这种情况,实际上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静电所造成,因为静电对元件的损坏,不会有很明显的现象,这个放电过程也是一个很短暂的过程。所以并不能对其有查觉,并且除非是工厂级的分析条件,否则也很难证明静电是造成元件损坏的原因。

虽然不能简单的来证明静电会必然使元件损坏,但是这个机率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要作好对静电的预防。在普通的维修环境下,由于条件所限,不用像工厂一样采用静电地板、静电衣、静电手套、静电包装箱等手段,但可以采用简易的防静电措施,如保持环境的湿度,操作之前尽量洗一下手,或摸一下有接地的金属物(如水管、暖气管等)。对于维修的工具上,可以在工作台上铺设静电胶皮,使用有防静电设计的烙铁和拆焊台(如上文所介绍的安泰信的936防静电烙铁、850防静电拆焊台)这样都可以使得静电的危害大大降低。使维修的良品率增加。

板卡外观的检查

当收到待修的主板的时候,对于主板外观的检查也是非常重要的,根据我们的统计,送修的故障主板,有15%的故障都是因为外观不良所因起,如掉件、断线、烧伤等等。尤其是掉件和断线这两类是最多的。其原因是因为客户在送修的时候,没有很好的保护措施,都是将主板一块一块的层叠摆放。由于主板上有很多DIP的插槽及元件,在主板生产时候会在PCB的背面留下很多的金属引脚,这些引脚都是祼露着的,当两块主板上下摆放的时候,很容易发生金属引脚将主板的贴片元件碰掉,或是将PCB上的线路划断现象,这样故障如果不是对主板特别熟悉,一般是很难判断的,所以为了预防这类故障,一定要养成良好的检查习惯,拿到主板后首先进行外观上的检查,以减少误判率,节省元件费用和时间。对于具体的外观检查方法和流程,将在以后的章节中进行详细的介绍。

资料的备份

资料的备份,主要是指在维修主板和显示卡时,对于其BIOS资料的备份,因为在判断故障的时候,可能会判定某种故障现象是由于BIOS资料错而导致的,在这个时候,就需要对BIOS资料进行重新烧录,以确定判断是否准确。但是由于市面上的主板很多都是三线或杂牌厂家生产,其并没有官方网站,所以正确的BIOS就无从下载,只能用配置相近的正规厂家的主板BIOS来进行代替,但由于这个BIOS是否适用于故障是个未知数,况且还有故障判断失误的可能性,如果直接进行了烧录的工作,很可能会导到故障的扩大,也就是说使用的错误的BIOS造成故障扩大。

因此建议读者在进行维修主板和显卡之前,养成备份BIOS资料的好习惯,无论是什么故障,只要手里没有相同主板或显卡的BIOS,务必要先将其原始BIOS进行备份,以防错误烧录BIOS而引起其他故障,并且手中有大量的BIOS备份,对于维修是有百利而无一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