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虚焊,虚焊后有什么后果

楼主(2010-08-06):
   我是菜鸟,刚刚涉入我们维修论坛,对一些常有的术语不很了解。看了一下帖子,经常看到虚焊这个词,。希望介绍一下 怎么会虚焊,还有就是虚焊后设备有什么故障。

网友:
接触不良,焊接处没有焊好,

网友:
虚焊,就是说管脚与焊盘之间产生了很薄的氧化层...  后果可以想象啦,管脚没有焊再焊盘上 ,你说会有什么后果····

网友:
虚焊等问题,一般涂点助焊膏上去再加焊,从而使那层氧化层氧化掉,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理。?

网友:
使用时间长了 导致 发热量大 容易 虚焊

网友(2011-01-07):
       虚焊是焊点处只有少量的锡焊住,造成接触不良,时通时断。
       虚焊与假焊都是指焊件表面没有充分镀上锡层,焊件之间没有被锡固住,是由于焊件表面没有清除干净或焊剂用得太少以及焊接时间过短所引起的。 所谓“焊点的后期失效”,是指表面上看上去焊点质量尚可,不存在“搭焊”、“半点焊”、“拉尖”、“露铜”等焊接疵点,在车间生产时,装成的整机并无毛病,但到用户使用一段时间后,由于焊接不良,导电性能差而产生的故障却时有发生,是造成早期返修率高的原因之一,这就是“虚焊”。
  “虚焊” 英文名称 cold solder,一般是在焊接点有氧化或有杂质和焊接温度不佳,方法不当造成的.实质是焊锡与管脚之间存在隔离层.它们没有完全接触在一起.肉眼一般无法看出其状态. 但是其电气特性并没有导通或导通不良,影响电路特性.

虚焊产生的主要原因
1.焊锡质量差;
2.助焊剂的还原性不良或用量不够;
3.被焊接处表面未预先清洁好,镀锡不牢;
4.烙铁头的温度过高或过低,表面有氧化层;
5.焊接时间太长或太短,掌握得不好;
6.焊接中焊锡尚未凝固时,焊接元件松。
7.元器件引脚氧化

虚焊的危害
  虚焊主要是由待焊金属表面的氧化物和污垢造成的,它的焊点成为有接触电阻的连接状态,导致电路工作不正常,出现时好时坏的不稳定现象,噪声增加而没有规律性,给电路的调试、使用和维护带来重大隐患。此外,也有一部分虚焊点在电路开始工作的一段较长时间内,保持接触尚好,因此不容易发现。但在温度、湿度和振动等环境条件推选用下,接触表面逐步被氧化,接触慢慢地变得不完全起来。虚焊点的接触电阻会引起局部发热,局部温度升高又促使不完全接触的焊点情况进一步恶化,最终甚至使焊点脱落,电路完全不能正常工作。这一过程有时可长达一、二年。
  据统计数字表明,在电子整机产品故障中,有将近一半是由于焊接不良引起的,然而,要从一台成千上万个焊点的电子设备里找出引起故障的虚焊点来,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虚焊是电路可靠性的一大隐患,必须严格避免。进行手工焊接操作的时候,尤其要加以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