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遇到一块50-D3循环的板

楼主(2010-08-06):
我也遇到一块50-D3循环的板,先是CPU供电管烧,后将电压修出后,就不断50-D3循环.因同时CPU已烧,客户不修了,白费了半天.板是翔升凌志N520p.

网友:
回复 网友A:
单桥的板出现这样情况一般都是桥空焊

网友:
换个IO试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多谢兄弟回复,后来客户想了很久,又要修了。经更换CPU供电MOS,电源IC,通电后可正常显示,只是有一组电感异常发烫,后加焊电源IC后OK,只是又出了个问题,每次都要放电才能再开机,还准备动CMOS电路。希望有这方面经验的兄弟再加指点

网友:
这块板全板受损严重,客户在化工厂上班。全板所有金属部分都锈了,7805更是锈断了2支脚,开始的现象可能是接触不良

网友:
哪位兄弟有IP100A网卡芯片的资料,我有块升技NF7-S2的板这东东异常发烫,想看下DATASHEET,在此谢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