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出电压只有原值的一半

楼主(2010-08-06):
手上有块液晶电源板,输出只有2.5V、7V,应该是14V跟5V才对,IC为203D6,开关管为7N70,更换了电源IC,开关管,光耦,431,故障依旧。所有电子 元件都 量过,全是正常的,无思路了,高手给点思路吧

网友:
把后级负载断开电压还一样吗,测一下整流二极管有没坏

网友:
主电压是否正常换一下滤波电容 接假负载试试 迅速短接光耦冷端看电压是否上升,上升的话查一下电压取样电路。

网友:
300伏电压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