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修液晶.改高压找不到12V,望指点

楼主(2010-08-06):
就是这个板,高压坏了,想改高压可以找不到12v.怎么找12V,大家教教

网友:
这好像是明基的板子,高压可以打FP801的保险或者从9024前面。

网友:
这个电压并不一定是准确的12V,有可能高一些或低一些,都属于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是明基的

网友:
我只找到PF801.这个是吗

网友:
你发那个照片上。
最左边有很多个脚针。
那上面应该有12v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没有的.

网友:
最左边有很多个脚针的背面,那上面应该有12v

网友:
不会用万用表测啊

网友:
就是那个。

网友:
用表测有个大散热片上面那两个管子的中间脚,一般会有一个5V 和一个12V ,有些板是19V的不能用12V 的板代。

网友:
有些驱动板,不一定要12V的,5V供电就行了

网友:
这板子电压16V--18V的 , 用普通高压板时间不长就坏了,原因就是电压高。

网友:
这个电源不止12V的 用12-19的高压板  好点

网友:
找次级大点的滤波电容,量它的两个脚,一般有5到6个电容,一个一个量

网友:
何必要改通用板呢  换换5707和9024就是了....  可你已经把高压线圈都摘了....

网友:
你要你不接在220v上都行,呵呵

网友:
11------15之间都算正常的。

网友:
这个板子应该有12V的.

网友:
你没有万用表吗?用万用表量的去 啊!!!!!!

网友:
去高压线圈有两个电容那取

网友:
不确定最好接电用万用表测下,一般找跳线和一些个别的保险

网友:
通电用万用表测量呀